求助:离合器制动线圈的剩磁

楼主(2007-08-13):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左右两边各有一台离合器,因一边的制动线圈有剩磁,致使两边的离合不能同步吸合,请给位老师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并联一个电容试试,应该可以消磁

楼主:
谢谢心力老师,不知电容的选择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用10几uF电容试试,有的是铁芯性能改变
不过并联电容有一定的消磁作用

网友B:
十分感谢心力老师本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又学到了。

网友C:
能说说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