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AdvanTrol-Pro的用户名,密码?

楼主(2007-08-13):
想学习浙大中控的AdvanTrol-Pro软件,安装之后发现要用户名和密码,哪位仁兄能给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A:
用户名:好像是:Admin 或Administrator
密码:SUPCON

网友B:
用户名:Administrator或者管理员
密码:SUPCONDCS
实际上这个用户和口令是系统默认存在的.安装系统之后,系统要求你自己建立用户和口令,这时任意输入即可.

楼主:
谢谢,两位兄弟,我去试试

网友C:
把一长串英文中间的改成password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可以通过用户授权管理更改密码!

网友D:
用户名 :SUPER_PRIVILEGE_001

楼上说的  帐号  密码  都试了

可是还登陆不了……郁闷!

网友A:
用户名 :SUPER_PRIVILEGE_001
密码:SUPER_PASSWORD_001

这个好像是JX-300XP的系统中的,

网友A:
  用户名 :SUPER_PRIVILEGE_001
 密码:SUPER_PASSWORD_001

网友E(2009-08-11):
各位大哥能不能告诉从哪里下载这个软件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F:
没用的。。你重装AdvanTrol-Pro软件就可自己设用户名和密码了............

网友G(2010-04-16):
我有,QQ245906196  可以传给你

网友H:
ID:Admin

PassWords:supcondcs

网友I(2018-09-12):
没有一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