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前辈,DCS是什么啊?

楼主(2007-08-13):
和PLC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
集散控制系统

楼主:
是电气方面的吗?

网友B:
DCS是集散控制系统的简称!就是上位机加若干下位机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工业控制中下位机多采用PLC.

网友C:
想要真正明白,要干个项目才知道

网友D:
要想知道,干工控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