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直流调速器590 求救!!!

楼主(2007-08-13):
欧陆直流调速器590 控制的电机处于倒拖状态,速度升的很高,直流调速器也不报警。
 要怎么才能使电机速度保持在设定点,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网友A:
用电枢电压或者是测速发电机控制,不要用电流来控制会好点.

网友B:
问题问得让人看不懂,

速度不稳定吗? 还是实际速度超过设定速度?

速度不稳定的话, 看电流环,速度环参数优化好没有?
如果问题是后者,则要整定模拟量给定的%.
电机倒拖,是发电状态吗 ?那应该是电机速度低于负载转速呀.

有问题,打电话咨询我司技术部: 020-38473560

广州亿控自动化

网友C:
"倒拖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啊?请赐教

网友D(2008-05-11):
590故障联系13893683865

网友E:
哥们,倒拖的时候电流由多大?

网友F:
可以和我联系15967116463

网友G:
EASYCOM888回答的很好,我赞同你的看法。

在水一方!

网友(2008-06-10):
学习了,向大家学习le

咱那丽好马!!!

网友:
向大家学习!不过好像还是看不懂啊?

网友H:
 学习哈,倒拖是指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