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基极封锁有什么用途

楼主(2007-08-13):
请问各位大侠安川变频器的基极封锁有什么用途

网友A:
简单一点可以做一个使能端

网友B:
外接报警信号!

网友C:
首先,向李老师致敬!
IGBT正20V触发,负10V才能可靠关断。如果变频器带两套机构电机,而且2台电机需要切换工作。变频器中有两台电机参数,两台电机控制方式可以不同。电机切换或接触器上电时,变频器参数要切换,切换过程中,外部送BB命令给变频器命令,使IGBT触发电压变为-10V,IGBT可靠关断,防止切换出现以外。

网友D(2013-02-18):
基极封锁是应对 ul或ce这种安全机构的特殊应用 意思是当停车限位动作后基极封锁即使程序出问题也不能误动作,相对急停回路更苛刻它们会直接断动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