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07-08-13):
 [求助]FX2N PLC与电脑连接问题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FX2N-128M PLC,有一段时间PLC和电脑还能连上,只是偶尔会断线(即提示无法与PLC连接,在监控时),但到后来就出现当电脑和PLC插上时就连接不上,偶尔又能连上,最后就一直连不上,电脑报 ES:0180840b.
 注; PLC在没和电脑连接时连了一GOT1000触摸屏,电脑和PLC来年接线是SOC09:串口-RS422。
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不胜感激!

网友A:
sc-09 质量不好?

网友B:
应该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C:
那就是数据线的问题吧

网友D(2007-09-20):
我有USB转RS323和SC-09电缆线.1不知怎样和电脑连接,2在电脑中不知如何操作.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E:
GOT 1000   有“透明”功能。您可以尝试用这个连接方式。在GX软件里边设置一下。这样可以直接用笔记本电脑得USB口就可以了哦。13641741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