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饱和蒸汽和过热蒸汽的计量问题

楼主(2007-08-13):
饱和蒸汽和过热蒸汽的计量问题:
当供热方以过热蒸气供热后,到末端用户一般都变为饱和蒸汽了,那末端用户只有在大流量时才是过热蒸汽,那么,这种情况,用什么方法,怎么样才能测出末端的流量,总是按过热方式算么?

网友A:
涡街的话,很少按过热算得吧,一般都是按照饱和来选型。

楼主:
不会吧,过热,饱和都有啊

网友B:
测蒸汽是个难题啊!反正我用过的都多少有问题,麻烦!!!

楼主:
如果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范围比较小,那么测量结果会精确点

网友C:
请教高手选型及大致价格,测量饱和蒸汽的流量:现场工况是温度185度不到200度,压力10公斤,管道口径DN50;带现场显示,可发到我的邮箱zouyan_2006cn@163.com

网友D:
继续用过热算.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把温度和压力都进行了补偿,
所以数值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