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

楼主(2007-08-13):
请问如果电解电容坏了 ,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测出来,如果这颗电容在电路板上,是不是测不准的,要单独测才为标准呢 ?? 还有无极性的电容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

网友A:
在线路板上不太好测。电解电容故障主要有失容,短路基本没有。
市场上很多数字万用表(如深圳胜利牌)都能测电容容量,大致能测0~200微发,无极性电容测量方法差不多。
无极性电容(特别是非滤波电容短路故障较多,开路也有,因是干性电容,失容故障不多见);电解电容失容主要是漏液引起,寿命大致在10年左右,平时很长时间不使用的话,寿命更短。

网友A:
当然,市场上有专用的电容表卖,能测更大的电容,大的滤波电路的电解电容容量可达10000微法以上

网友A:
指针式万用表只能利用充放电原理看大致情况,需要有一定经验才行,容量大小是不能准确量出来的

楼主:
 谢谢钱网洪的回复谢谢,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无极性是不是不能用充放电来测的呢 ?只能插到万用表上测呀

网友B:
在过去没有电容表时,只能用指针表对电容进行充放电测量,凭经验,不准确,尤其测电解电容,看有充放电的摆动,可容量已严重不足,以前就因这样测量,造成许多误判。所以最好用电容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