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车直流电磁吸盘一天烧毁两台

楼主(2007-08-13):
上周日直流电磁吸盘烧了两个,电路查了几次没发现问题,请教高手指点一番,可能有那些原因呢?不好意思,图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A:
首先我们做这一行的,出了问题请不要去考虑复杂的问题,要从简单的入手!用自己的眼睛认真去看看!不在现场好难说....请谅解

网友B:
查下你的整流变压器,整流管,问题应该出在主回路,把电磁盘摘掉,挂上灯泡,送电,检测各处电压值

网友C:
控制回路决对没有问题,查下整流变压器,整流电路

网友D:
是不是过电压,整流器损坏也不会损坏线圈

楼主:
我们几个人都量过电压没问题的,整流器也没问题,昨天新换了一台吸盘一直用到今天也没什么问题。电磁盘是直流220-290v的

网友E:
不知你的电磁吸盘烧的情况,控制电路不会造成直流线圈烧毁,只可能是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F:
能不能把烧的电磁盘的图片发上来看一下啊

网友G:
是不是操作上造成的磁叠加;检查一下消磁线路,或加灯做测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H:
其实你的电路很简单,交流120V出来,到整流器,整流出240V的直流经电容,到电磁,我想很有可肯是你的电容不好,整流出的直流电压不平衡电压有高有低,倒至红圈发热太,最后烧坏。

网友I:
楼上的一下发这么多!120V交流能整出240V直流来吗?直流能经过电容的吗?

网友J:
直流能经过电容的吗?

网友D:
 王俊杰: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6 15:08:00
    其实你的电路很简单,交流120V出来,到整流器,整流出240V的直流经电容,到电磁,我想很有可肯是你的电容不好,整流出的直流电压不平衡电压有高有低,倒至红圈发热太,最后烧坏。

??????
直流线圈通交流电也没有事

网友D:
我遇到过不知道电磁铁到底多少伏的(几百斤重一个铁疙瘩)
电工通交流220V 380V均电流很小,没有吸力
我让他通直流220V,结果电流很大。正常
电磁铁是线圈 电感。交流电他的感抗很大

网友K:
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否图中c12不好

网友L: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各钟品牌PLC及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M:
有几点需要注意:你说变压器输出的电压量过了,从图中可以看出是220V(交流)应该基本相符的。至于C11~C12都是通过和电阻串联组成的电压波动吸收回路,其作用是保护整流器。如果电容器开路,可能会使整流器损坏,短路电阻和变压器受损,和直流吸盘根本无关。请问烧坏的吸盘都是原厂的产品?还是反修货?我怀疑吸盘绕组的数据是交流电压上用的,如果用在同规格的直流电压下肯定要烧线圈。可向厂家询问该吸盘的直流电阻是多少?进行核对。

楼主:
谢谢大家!
吸盘没问题的,是原厂的产品,烧坏以后就返回原厂修理了。然后又从厂家买了一台装上了,没发现什么问题,现在已经使用一周了,我想会不会是吸盘操作开关长时间的再吸的位置,导致线圈过热烧毁呢?
直流控制回路放料用的时间继电器2KT,是JT3-22/5(0-5秒)的,时间调整很麻烦,而且3KM失电的反向电动势较大影响它动作,无奈在2KT线圈前面28点串联了一个5KM2的NO触点,放电的动作可以保证了,但时间还是很短,1-2秒吧,几乎没有调整量;
直流接触器3KM,4KM,5KM用的是CZ0系列的,因为天车下面是四台中频电炉,粉尘较大,辅助触点经常接触不良。
请问:有新型号的直流接触器?

网友N:
我感觉是谐波问题,因为有中频炉等设备,我接触过同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13918286161

楼主:
谐波问题?不会吧,我们以前用了两三年也没事的,怎么会突然这样呢?

网友O:
建议把普通的接触器换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P(2007-12-21):
LZ这是控制两种电压,吸料时是290V,时间大概是8-10S,然后自动切换成220V的电压,可能是延时继电器出问题了? 不自动切换电压,使电磁吸盘一直工作在290V的电压下自然容易发热,所以容易烧.... 查查看.

网友Q: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先看一下线路有没有接地的地方。一半是线路的磨损很有可能是接地的直接原因。

网友R:
检查主回路电压,检查1km及其控制支路,检查磁盘电阻值(存在新磁盘制造质量问题)。

网友R:
不过不知道你的设备是吊什么,怎么会半压,不会中途掉下吗?

网友R:
粉尘问题在电气室加台风机,要不就勤检查触点。炼钢环境没办法避免。

网友S:
测量一下电路中的R12和C12吧,如果尖峰电压不有效的吸收,电压突高突低的就容易烧线圈.

网友T(2008-01-20):
我想问一下你们用的磁盘是新的还是送回厂里返修回来的?另外,我看了图纸,和我们的车的图纸基本上一样,这种问题应该出在磁盘本身,但是主回路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网友U(2010-08-17):
新手有问题求教 1KM在打放料时火花很大 检查过R4了没有问题 请问还要检查什么 有师傅说2KM在放料时不吸也可能导致1KM火花大 求教理论  我厂里的线路和这个图有点不一样 1KM是吸料用的 2KM是放料去磁的

网友V(2010-12-31):
楼上的是放电回路有问题,2km 是退磁电路

网友W:
1、检查电阻RA1、RA2,尤其是RA3的阻值是否太小或干脆短接了?

2、2KT的延时太短了么?

网友W:
3、吸、合的反复切换是否过于频繁?

4、P11与N11间的电压是否正常,强行打开吸盘会导致严重的摩擦热烧坏吸盘

网友X:
如果直流电压正常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电路长时间工作在强磁(290伏)状态没有切换到保磁状态(220伏)吸盘过热烧毁

网友Y(2014-03-29):
磁盘长时间通电绕组会发热烧坏

网友Z:
建议把km4和km5各并一只6800pf/450v电容试一试。

网友AA:
  电磁盘是直流220-290v的,电压范围还是很宽的要是烧坏了话可能是不是 串入高压或是 非 直流 电 ??

   这个图 和 我们 电工 高级中的  电磁 吸盘 有路有点不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