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安全的办法修理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

楼主(2007-08-13):
用最安全的办法修理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就是在开关电源的进线端串入100W灯泡.这样就会使开关管免受立马烧毁的可能.

网友A:
应该是串在滤波电容和开关管之间比较好吧

网友B:
串在滤波电容和开关管之间

网友C:
这里的人都知道吧!!

网友D:
偶是新手,各位大侠能说清楚些,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D:
最好能发张图上来,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E:
滤波电容与变压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