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80V的电源比220V的更可靠

楼主(2007-08-13):
用380V的电源比220V的更可靠:
1.220V电源的零线一旦开路,其电源有可能在0-380V之间变化,火线和另外一相的火线构成负载串联于380V中,很容易烧毁负载.
2.正常的220V电源,也常常由于三相负载不均而使电源不断变化.

网友A(2007-12-09):
220V电源断主零线是非常可怕的!!!!!

网友B:
380V不见得比220V可靠.
  1.你没有看见380V电机损坏率比220V的高吗?原因:缺相!!!220V缺相只会停机.
  2.万一某个高人两手分别"接触"两根线,220V的没有380V的那么"刺激".
  3.世界上好多国家低压使用220V~240V/3相,110~120V单相,不使用380V,并且他们大多是发达国家.你说38可靠?人家就是不用,气死你!
  4.电压越高,对绝缘要求越高,所以低的电压比高的电压在绝缘上说更可靠.如果高压可靠,你家干吗不用22千伏点灯泡?
  5.简单评价380与220的可靠与否,太武断.

网友C:
是比较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