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立DT862-4三相四线电表

楼主(2007-08-14):
急!!!请问大家有谁知道,华立DT862-4三相四线电表可不可以安装电流互感器计量吗?电表上没有2、5、8接线孔。电表3X5(20)A 200r/kwh
电流互感器该如何选?

网友A:
不可以,这是直接式的电度表.
如果是可以安装电流互感器计量的电表一般是3*1.5(6)A的,只是电表(本月读数-上月读数)*互感器的变比才是真正的用电量.

楼主:
但我这里有一配电柜,也有一电表同样型号DT862-4   3X5(20)A  配用的电流互感器是200/5的.已在使用.
但主贴所说的电表没有2、5、8线孔,按理其 没有设计与电流互感器配用功能。

网友B:
可以
不过互感器带电,注意安全

网友C:
同意
如果是可以安装电流互感器计量的电表一般是3*1.5(6)A的,只是电表(本月读数-上月读数)*互感器的变比才是真正的用电量.

楼主(2008-04-24):
引用 网友D:
同意
如果是可以安装电流互感器计量的电表一般是3*1.5(6)A的,只是电表(本月读数-上月读数)*互感器的变比才是真正的用电量.

ding

网友E:
可以的,1.5(6)A的互感器线用2.5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