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有定时器吗

楼主(2007-08-14):
台达人机有定时器吗,怎样使用。

网友A:
台达人机没有定时器!

网友B:
好像可以通过宏来读取时间,时间做个比较,让他起到一个定时器的做用,呵呵,我是新手.说错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C:
台达人机有定时器,使用getsystemtime指令读出,可以给没有万年历的PLC使用

楼主:
取得系统时间,利用系统时间定时很方便。但延时动作却很麻烦。例如:按下按钮,3秒后指示灯亮。系统时间正好是58秒(58+3=61),后面的程序(宏)非常麻烦。有没有象PLC那样的计时器。

网友D:
台达的暂时还没有,EVIEW5000/4000系列屏有定时器

网友E:
建议可以使用timetick宏指令,
每加1就是1ms,
搭配简单的判断宏指令,就可以做到!不难!
也不会遇到gjj大侠提到的58秒问题。

网友F:
可以用宏命令读出界面的万年历时间(年、月、日、时、分、秒),再做比较处理就可以的,宏命令方便简单,我一直这样用的,编程手册有宏命令的介绍

网友G(2014-12-08):
引用 网友E:
建议可以使用timetick宏指令,每加1就是1ms,...

请问用timetick宏指令最多能计多久的时间?

网友H(2017-09-28):
最紧正在找台达DOP-AS57的关于定时的资料,不知道这款可不可以做定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