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8-14):
我有一台三菱22kw,a540变频器,一运行就报过流,请教那个元件可以不让他报过流。谢谢!
那位专家指导一下是那个元器件检测过流,如何屏蔽它。
13911591008。

网友A:
需要维修的话可以找我13725128417,吴生

网友B:
电流互感器a,还是不故障查清楚,彻底解决吧,别屏蔽,容易出大事

网友C:
模块、光耦。

网友D:
功率板内部有3个电流检测互感器,及相关线路

网友E:
电流检测互感器,及相关线路

楼主:
我把模块拆了一运行就报过流。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不加模块也不报过流的方法,有没有方法不让他检测。我市怕驱动没修好坏了模块。
就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F:
用外接的整流电源试机,在电源与机器间再串灯泡作为保护.同时将机器上的大电容拆下,这时便可方便的进行维修了.(注意:外接的整流电源里用的电容较小).

网友G:
什么屏蔽?元器件有问题你也能屏蔽?你小子会不会修啊?

网友G:
你怕驱动没修好会坏了模块那更加有有电流检测,怎么可以关闭电流检测呢,你小子还是好好检查一下驱动电路吧,不懂再来问,

网友G:
你怕驱动没修好会坏了模块那更加要有电流检测,怎么可以关闭电流检测呢,你小子还是好好检查一下驱动电路吧,不懂再来问,

网友H:
汗..没修好你就想着要屏蔽.......
屏蔽吧屏蔽吧..出大事了...............

网友I: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J:
霍尔元件损坏

网友K:
几个小东西坏了~~`容易搞定!

网友I: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各钟品牌PLC及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L:
TO:认识你很高兴,你的问题确实不好解决,只有一些对此款变频器熟的维修工程师可以较好修好它,再说了,三菱的都是小贴片,不是三言两语可说明白的,所以回贴的人自然少了.如果自边有人可请教,那样会方便些的

网友M:
是个好贴,支持一下。

网友N:
我也想知道。。。
顶一下~~
期待专业人士介绍一下三菱INV的大概。

网友O:
还是那去专业人士修吧,我修过,就是换几个小电容,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P:
现在有没有确定是那一块板的问题呢?确定后就要好解决一点。
李老师说得对,多数是驱动和模块故障。

网友P:
此机不能拆模块试机
这样会报过流的
因为三菱机有一个优点;检测输出UVW,也就是说逆变的六个功率器件是否正常开通,当其给定信号时,没有检测到返回信号就会禁止输出并OC。。。。。

网友P:
大哥乍样了,还是公布一下结果嘛,看一下大家的猜得对不?

网友Q:
A540的OC不能屏蔽,故障原因也比较多。一般是模块,驱动光藕,检测方面的问题。大量提供三菱J2,J2S系列模块。富士PS12043,PS12044等拆机模块。杭州信达13867102921张慧

楼主:
一定有办法把oc给去掉。等待有高手解答。

网友R:
我是专业维修公司;维修具有 周期短、修复率高、价格低、服务好且无需电路图等优点.
有需要请联系:汪先生13522577961

网友S(2007-09-16):
我也碰到到同样的问题,把模块拆了一运行就跳OC1,想了很久都没搞出来,工控网的人才真的没有一个知道吗?还是不能分享!郁闷!

网友Q:
三菱的OC的确比较难修,一般是模块或驱动,检测的问题。专业维修化纤厂专用东芝VFA3N系列变频器,杭州信达13867102921

网友T:
有可能模块

网友U(2007-10-18):
一运行就OC,上次我也遇到过一次,我送到江阴联光控制系统有限公司(13952480326)他们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楼主:
我公司已经搞定三菱变频器报过流故障,改功率,改电压,改电流有需要的朋友我公司愿意免费更改。

网友V(2009-06-23):
三菱报E.OC3是什么故障?具体哪块?

网友W:
手册中可以查到故障代码及说明的

网友X(2009-09-06):
三菱变频器f500报oc1,怎么解决。

网友Y(2009-11-01):
一般问题处在光耦A3120输出的一个5.6K电阻开路,导致一运行就 报过流。

网友Z(2010-01-06):
大家都说的不少,但都没有人看明白版主到底是问的什么问题;版主现在是把模块拆下来了,想检测驱动部分的好坏,但是启动就跳OC,无法检测其驱动波形。想问怎么样把OC屏蔽掉,这样就能启动检测驱动波形了。

网友AA:
到这里去看看吧,或许能找到答案!www.260c.cn

网友AB(2010-12-21):
有没有高手来说下呀?

网友AC(2011-08-19):
3120H02小CPU控制的,屏蔽不了,

网友AD(2014-08-05):
引用 楼主:
我公司已经搞定三菱变频器报过流故障,改功率,改电压,改...

 这位兄弟真的<此处内容被屏蔽>了吗,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AE:
随着变频器使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用户在日常工作中会遇到变频器报警跳闸的故障情况,为了帮助客户更好地使用变频器,减少设备停机时间,我们总结了如下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及其排除对策。

一.   过电流
原因: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过电流检测值(约为额定电流的200%)。

解决办法:

检查输入三相电源是否出现缺相或不平衡
检查电机接线端子(U、V、W)电路之间有无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
检查电机电缆(包括相序)
检查编码器电缆(包括相序)
检查电机功率是否匹配
检查在电机电缆上是否含有功率因数校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检查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的电磁开关是否误动作
检查变频器的加速时间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电机相关参数)

二.   过载
原因: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电机或变频器的额定负载能力(约为额定值的160%)。

解决办法:

检查负载是否过重
检查变频器输出三相是否平衡
检查在电机电缆上是否含有功率因数校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检查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的电磁开关是否误动作
检查变频器的加速时间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电机相关参数)

三.   过电压
原因:变频器的中间电路直流电压高于过电压的极限值。
变频器输入电压范围3*200-240VAC3*380-500VAC3*550-600VAC 过电压极限值约425VDC约855VDC约975VDC

解决办法: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检查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是否设置过短,如过短,延长减速时间。
是否正确使用制动单元?
降低负载惯量或放大变频器容量

四.   欠电压
原因:变频器的中间电路直流电压低于欠电压的极限值。
变频器输入电压范围3*200-240VAC3*380-500VAC3*550-600VAC 欠电压极限值约211VDC约402VDC约557VDC

解决办法:

检查电源是否存在停电、瞬间停电、主电路器件故障、接触不良等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检查供电变压器容量是否合适
检查系统中是否存在大启动电流的负载

五.   接地故障
原因: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电流,超出变频器的整定值。

解决办法:

检查电机的对地绝缘
检查电机电缆的对地绝缘

六.   输入电源缺相
原因:变频器直流环节电压波动太大输入电源缺相或。

解决办法:

检查变频器的供电电压,是否缺相?
检查输入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度是否超过4%?
检查负载波动是否太大
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电流是否平衡,如果三相电压平衡但电流不平衡则为变频器故障,请与厂家联系

七.   输出缺相
原因:变频器检测输出某相无输出电流,而另两相有电流。

解决办法:

检查电机
检查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接线
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八.   过热故障
原因:变频器的散热器温度,超出变频器的整定值。

解决办法:

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超过标准
检查变频器的散热风机工作是否正常,散热风道有无堵塞
检查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显示值

九.   变频器内部故障
原因:变频器内部自检报电子元器件损坏。

解决办法:

断电再上电,看故障能否复位 如果故障依旧,为变频器损坏,请与厂家联系

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