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报警纪录如何查看

楼主(2007-08-14):
请问在台达5.7寸的触摸屏里能调出历史报警纪录吗?我只知道有一个实时报警纪录,那历史纪录怎么看呢

网友A:
没用过,不好说,一般的是有个记录表,调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人机上有直接操作的上下拉条。
如果你是选择存到SMC卡,可以直接使用台达软件的DATA ACCESS工具打开

楼主:
是不是用历史报警信息表就可以了,我现在还没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2008-04-12):
这个还没有用过,如何建立报警记录,并且如何调用和删除呢。盼回复。

网友D:
我现在就在用到AE系列的人机.其中就有用到历史报警信息,但是我写进去的信息,在机台发生相应报警时怎么不是显示相对应的信息呀?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E:
建议仔细参考系统控制区的说明!!!!

网友F(2008-05-23):
有报警记录,可以设保持和不保持

网友G(2008-12-07):
什么呀都没说怎么用。他是怎么储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