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我吧

楼主(2007-08-14):
我今天启动S7,提示我安装授权,我安装时出现下面错误:
授权一存在,无需安装.
请给予帮助。

楼主:
别无言啊,大家帮助。3Q 3Q

网友A:
先将原有授权移出,再重新安装新的授权,试试
祝好运

网友B:
提示你要安装的授权可能不是你已经安装上的授权,你把西门子的授权全都重新安一遍吧.

楼主:
原有授权在安装目录的哪个文件里?

网友C:
建议格硬盘重装系统

楼主:
呵呵,是啊,可我没主板驱动。我5555555555555555
刚才发现所以WINCC也打不开,查毒... 不少。

网友D:
主板驱动你都弄没了啊,查查网上下个自己刻张吧,呵呵

网友E:
首先找到授权文家的存放目录,一般是隐藏属性,要修改设置。把损坏的授权文件删除,然后重新安装授权,OK!

网友F:
恭喜你,靠

网友G:
  你可以尝试一下下面的办法
   在你安装WINCC软件盘的根目录下  (一般都是C: )
在菜单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  找到“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一项,把它前面的勾勾去掉,然后选择下面的“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这样在安装盘的根目录下就可以看到名字为AX NF ZZ的文件夹了,把这个文件夹里面的都删除,然后再授权。
    试试吧,或许有用。我曾经用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