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求助

楼主(2007-08-14):
  求助各位前辈指点,急!!!!谢谢了
    安川电机原先有一款驱动器是∑-L系列的,现在我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驱动器,型号为SGDL-08AP,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P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可以联系下北京阿沃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  管他们要资料和使用吧。

楼主:
TO 踏莎行
   谢谢您,但是我还是想问下,在哪里可以下载到这样的资料啊?

网友A:
安川∑-L系列伺服简介
  ∑-L系列∑系列产品的扩展机种,它继承了∑系列产品体积小,速度快、操作简单等方面的优点,在保证必要的性能和功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追求性能价格比。
  它是真正为用户着想的伺服。
快捷
  减小了电机的转动惯量,实现了高功率瞬间输出。
缩短了加减速时间,从而缩短了定位时间。
简单
 ·操作、配线简单、缩短了安装时间。
 ·自学习功能
  使用数字操作器或计算机能够自动测定机械的必要参数,实现最佳驱动。
 ·计算机监控功能
  能够进行各种内容监视、参数读写操作、波形显示等。
 ·专用功能
  分别准备了速度、转矩控制及位置控制三种控制方式,标准配备与计算机的接口。

安川∑-L系列伺服电机
■电机选型说明
电机规格标准
工作时间:连续   绝缘耐压:AC1500V    环境温度:0~40℃   励磁方式:永磁式
绝缘等级:B级    绝缘电阻:DC500V     环境湿度:20~80%   连接方式:直接连接
振动等级:V15    保护方式:全封闭、自冷       (不结露)   安装方式:法兰式
电压 200V级 100V级
伺服电机型号SGML- A3F A5AF 01AF 02AF 04AF 08AF A3BF A5BF 01BF 02BF 03BF
额定功率 W 30 50 100 200 400 750 30 50 100 200 300
额定转矩 N·m 0.095 0.159 0.318 0.637 1.27 2.39 0.095 0.159 0.318 0.637 0.95
瞬时最大转矩 N·m 0.29 0.48 0.96 1.91 3.82 7.1 0.29 0.48 0.96 1.91 3.72
额定转数 r/min 3000
最高转速 r/min 4000
适用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1024P/R(4096P/R4倍频)
转动惯量(Jm) 不带增量式编码器 kg·m2×104  0.021 0.026 0.040 0.123 0.191 0.671 0.021 0.026 0.040 0.123 0.191
带增量式编码器 kg·m2×104 0.030 0.035 0.049 0.181 0.249 0.811 0.030 0.035 0.049 0.181 0.249
允许负载转动惯量 kg·m2×104 0.63 0.78 1.20 3.69 3.82 13.4 0.63 0.78 1.20 3.69 3.82
连续输出电流 A(rms) 0.42 0.6 0.87 2.0 2.6 4.4 0.63 0.9 2.2 2.7 3.7
最大输出电流 A(rms) 1.3 1.9 2.8 6.0 8.0 13.9 2.0 2.9 7.1 8.4 14.8
额定角加速度 rad/s2 45200 61200 79500 51800 66600 35600 45200 61200 79500 51800 49700
额定功率响应率 KW/s 4.36 9.63 25.4 32.8 84.6 85.1 4.36 9.63 25.4 32.8 47.3
适用伺服控制器型号SGDL- A3A A5A 01A 02A 04A 08A A3B A5B 01B 02B 03B

∑-L系列伺服控制器
■控制器选型说明

规格标准
输入电源:AC单相200~230V/100~115V
     +10~-15% 50/60Hz
控制方式:单相全波整流IGBT-PWM方式(正弦波驱动)
反馈形式:增量式编码器 1024P/R  使用/保存温度:0~+50℃/-20~+85℃
使用/保存湿度:90%以下(不结露)
耐振动/耐冲击:0.5/2G
位置控制型
性能 定位结束信号宽度设 0~250指令单位(指令单位:驱动负载移动位置的最小单位)
输入信号 指令脉冲 输入脉冲种类 信号+脉冲序号(SIGN+PULSE)90°相位差的二相脉冲(A相+B相)CCW脉冲+CW脉冲
输入脉冲形式 线驱动(+5)开路集电极(+5V或+12V)
输入脉冲频率 0~225kpps
控制信号 清除信号(输入脉冲形式与指令脉冲相同)
输入输出信号 位置输出信号形式 C相,开路集电极输出
输入 伺服ON,P动作,正转禁止(P-OT)反转禁止(N-OT),故障复位
输出 定位结束,伺服故障时,制动封锁中
DB停止 电源OFF时,伺服故障时,超程时,DB动作
外部反馈处理 超过允许负载惯量转矩时使用
超程 P-OT、N-OT动作时,DB停止
保护功能 过电流,接地,过负载,过电压,过速度,飞车防止,CPU异常,偏差过大
显示 伺服故障,各电源的LED显示在编程面板上可选
其他 制动封锁中信号输出,反转输出,点动运行,电子齿轮,自学习功能

速度、转矩控制型
性能 速度控制范围 1:5000
速度变化率 负载变化率 0~100%:0.01%以下(在额定转速时)
电压变化率 0%
温度变化率 25±25℃:±0.1%以下(在额定转速时)
频率特性 200Hz(在JL=JM时)
转矩控制(重复性) ±2.0%
加减速时间设定 0~10s
输入输出信号 位置输出 输出形式 A相,B相,C相,线驱动输出
分频比 (16~N)/N N=1024
输入 伺服ON,P动作(或转矩控制,零速钳位动作指令,内部设定速度的正转/反转)正转禁止(P-OT)反转禁止(N-OT)电流限制+选择(或内部速度选择)电流限制-选择(或内部速度选择)故障复位

输出 电流限制中(或TGON)外部制动封锁中,伺服故障 故障号(3位)
表示 伺服故障,各电源的LED显示 以编程面板上可选
其他 制动封锁中信号输出,反转输出,点动运行,自学习功能

网友B:
安川网站 http://www.yaskawa.com.cn/

网友A:
p就是代表位置控制!!!

网友A:
安川网站没有哦。。你要不留个油箱。发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