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程序 请帮助

楼主(2007-08-14):
本我用OMRON编了一个 延时抓拍程序
程序如下(上传不了图片只能口述大概图)

1——0.00—————TIM000(关)———200.00—- - 1
1                1                              1
1——200.00———1 ———————TIM000(计时器 1
1                                               1
1——TIM000—————————————抓拍(输出)1
说明:
给0.00一个高电平 计时器TIM000开始计时  并有200.00自锁
计时器TIM000时间到后 2000.00关闭   解除自锁
TIM000导通  抓拍(瞬间)

上面是我最初的想法。但是,我遇到当TIM到时间时,最下面的
TIM不导通,抓拍不进行! TIM到时间后  就断了 最下面的就不到痛了,

疑惑   希望高手能指出错误  或给小弟点指示 或指导。
在线 等待您的回复
程序要求:延时1秒钟后 给相机一个瞬间抓拍信号。

网友A:
看不明白,OMRON的PLC?

网友A:
看你上面的用的是T的常闭点,时间到后200就不通了,200不通T就不计时了,那还怎么抓拍。

把上面的T关该成抓拍关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是不是TIM动作的太快了,输出只是一闪而过.看看我的程序能不能抓到?
LD 0.00
OR 200.00
ANDNOT TIM000
OUT 200.00
LD 200.00
TIM 000
#10
LD TIM000
OUT 10.00
END

网友A:
LD 0.0
ANDNOT 10.0
OUT 200.00
TIM000
#10
AND TIM000
OUT 10.00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对 OMRON的 CPM2AH
0.00 是输入端
1 代表的是 线段  上传不了 图片
只能这样对付一下了!!画个大概了····

网友C:
输出的信号是一个扫描周期宽度的脉冲,快得LZ以为没有输出,所以程序还得修改一下把抓拍输出脉冲保持一段时间后再复位.

楼主:
我想 只给 相机一个 瞬间输出量
只让它 闪一下···

网友D:
你看看程序有没有少秒,也许你写在子程序里。
或者TASK里

楼主:
怎么让 输出脉冲 保持一段时间
用哪个指令 比较合适?

网友A: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10。00后面再加个时间继电器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D:
古巴在吗?

网友C:
在猎隼的程序基础上再修改一下
LD 0.00
OR 200.00
ANDNOT TIM000
OUT 200.00
LD 200.00
TIM 000
#10
LD TIM000
OR 1000
ANDNOT TIM1
OUT 1000
TIM 1 #1
END
1000点输出0.1秒的抓拍脉冲,如果再短的话用TIMH高速定时器,可以做到0.01秒

楼主:
程序要求就是:
给输入端一个高电平后  延时1秒钟 后给一个输出。

网友A:
在,请赐教

楼主:
去实验一下 winter938   的程序

网友A:
winter938 的程序可以帮你搞定了吧

网友B:
在后面又加了一个TIM 1,进行延时0.1秒,这回快门该反应过来了吧.

楼主:
正在实验中···、
马上 就可以出结果了·

楼主:
哈哈!
结果出来了·
果然好使
这下我看到 输出了
并且 保持  延时21秒输出  后 又给 相机1秒的 脉冲信号

谢谢 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