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7-08-14):
 我有三菱的PLC和旋转编码器,两根电源线,10根数据线,着10根依次接入输入端,请问各位大虾,还有两根电源线  如何接 ?是直接接入电源吗? 还是? PLC的输入需要接电源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请问,你这是什么编码器,是绝对值型的吗,怎么会有十根线呢?

网友B:
什么编码器,有12根线,除了两根电源线其他都干什么用.

网友C:
应是360度的绝对值编码器,接PLC的电源,看一下编码器的电源是不是与PLC的电源相同。

网友D:
麻烦
不是差分输出的,差分输出应该在8-10根

楼主:
360度的绝对值编码器
编码器的电源是与PLC的电源相同  0V和24V

网友D:
0 24V可以接到PLC的24V
注意旋转编码器的输出形式,电流不大,一般可以用PLC的电源

程序应该很复杂

楼主:
两根电源线  如何接 ?是直接接入电源吗? 还是? PLC的输入需要接电源吗?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 Q系列PLC 只有一个COM 点

网友C:
接入plc传感器共用的24VDC电源。

楼主:
用这个编码器是为了将其输出的格雷码转换成2进制,再转换成相应的角度就可以了.
但是我就不知道其2根电源如何接 是另外接电源 还是?
对了 PLC上输入电源要不要接.是不是和编码器的电源接在一起?
多谢指教 小弟是新手.

楼主:
TO:彩虹接入"plc传感器共用的24VDC电源"
一根接COM  还一根接哪?

楼主:
我输入是一个COM点 其余为信号输入的

网友C:
  连接在一块就可以了,输出的格雷码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点,要输入程序可以发过去。

网友E(2010-08-30):
不能直接用在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