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模拟负载方案可行否

楼主(2007-08-14):
各位大大,小草最近在搞一个15KW级的伺服,空载考机测试已经完毕,现在想模拟一下带载情况,但由于条件简陋,找不到合适的负载,所以想了另一个方案,就是用伺服电机带另一伺服电机发电,然后再在每相加上3KW左右的负载,小子无知,不知该方案是否可行,望斑竹和各位大大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刘老师,,波版主,,我在深情的呼唤你们啊

网友A:
是否可行,在于你那个发电的电机使用的驱动器是否可行。不是什么驱动器都能长时间带发电机的。咨询一下驱动器的供应商吧

网友B:
带伺服电机发电?你的这个负载行么?个人有点怀疑啊,如果使用不当,会不会对负载的伺服电机有所损伤,另:伺服电机的三相未必一定平衡。

网友C:
伺服电机问题不大!关键是驱动,能否把发电功率安全释放出去。

另,如果只做稳态实验,可以考虑调压器加电炉(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对小草的关爱,可是我们的驱动器也是自己做的,也是15KW级的,功率范围也是可以达到的,我考虑了下三相平横的问题,决定加个调压器再加整流桥再加保险丝,再加负载,各位看可以不?

楼主:
负载我决定搞10个1KW的"热的快",便宜也安全,搞个大桶一边烧水,一边放水,冷水不断进,热水不断出,这样进行长时间考机.....

网友D:
真的为难你了哈,去搞个磁粉制动器嘛,好象不是很贵

楼主:
磁粉制动器?不贵吗?超过500不考虑,是什么方式制动啊,15KW的力矩很大的哦,我依然在实验中......观音姐姐保佑不要出问题啊....

网友C:
"热的快,便宜也安全,搞个大桶一边烧水,一边放水"———水是该死了,而且未必安全。

楼主:
观音姐姐没有保佑我,接了10KW"热的快"之后,电机1500转了几分钟,然后出现报警,IPM关断,然后控制箱小爆炸了下,出现火花,(后来发现就是因为母线反压太高,一个连接器爆了),接着老板就出现了,不但没有表扬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作风,反而批评我们做事情不循序渐进,该抓的信号没抓下来,....昨晚加班到1点.....哀哉...另外,我们老板否决了我们三相出来接整流桥再接负载的做法,说整流桥出来的是冲击电流,三相不能归零?为什么不能归零啊?还请刘斑竹,波恩斑竹,以及各位大大教我啊....

网友B:
可以想象的到,由于伺服电机的三相不平衡,导致逆变后整流输出的三相无法平衡,尤其是电流,所以导致某一相电流较大,出现“小爆炸”。所以这个实验个人认为要从其它地方再考虑了,“发电”这条路可能走不通啊。 至于三相电流不能归零,的确是这样,但由于俺才疏学浅,所以说不明白了。

网友B:
磁粉制动器肯定超过500了,所以你还是不要考虑了。

楼主:
to satti: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但我们的爆炸我认为并不是由于三相不平衡造成的,是由于刹车之后,母线反压达到700+v,而连接器达不到电压隔离要求而造成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将连接器换过.
     另外,我接下来准备用三角形接法接负载,不知各位大大认为如何.....

网友C:
“接下来准备用三角形接法接负载,”———前面我就这么说!你没听啊!调压器+电阻,可做稳态恒功率测试。

楼主:
   昨天又测到11点,从200转2.4KW测起,到1500转9.6KW的负载的时候,又电机开始颤抖,三相输出波形不稳,母线电压出现跳动,因为我们是用连轴器连接两个电机,所以怀疑是因为同心度不够,在特定的角度转矩不平衡所至,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方便的改进的方法建议啊,小草万分感谢.....波恩大大,希望您继续指导...不指望刘老师了..估计我没说清楚??.........

网友B:
联轴器的确有同心度的问题,请考虑能否采用同步带传动,当然,要有合适的同步轮和同步带。

楼主:
同步带...我们木有啊

网友C:
连轴器是万向的吗?等中心高容易保障,左右不容易。最好加工对拖架,镗出电机止口安装孔和法兰安装面,以保障同心。

网友E:
可以用两只伺服电机对拖,但是安装电机的托架一定要在镗床上镗加工,确保两只电机的安装止口同心且垂直于法兰安装面.对拖时将驱动设置在速度试运行方式,用其中一只电机做主动,另一只做从动.主动的最大转矩设定到百分之一百,从动的设置成百分之八十就行了.运行的速度不能太快,否则从动的电机发电过高导致驱动器报警或制动电阻过热甚至开花,一般建议不高于200RPM.

楼主:
200RPM??????我们做的是15KW级的伺服哈,200还不如让它空载呢..我可不想掩耳盗铃..
to:波恩大大
   我们这里用的是对拖架和单锏的连轴器,估计工艺不够,1500搞不了...准备1000转左右带10KW负载考验下伺服发热的性能,这还得老板批,老板还飞外地了,下个月这台机器就要拿出去遛了,真不想出丑..........唉.........

网友F:
我正在做一个100多安的直流伺服, 驱动部分也是自己用分立元件拼的, 效果还行. 虽然我用的MOS管跟楼主的IGBT不一样, 对交流伺服也没什么的认识, 但考虑到, M年之后,国内某个技术领域可能会因为我而打开崭新的一面, 觉得有必要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 于是忍不住进来讨教, 请各位牛人耐心教导, 适当鼓励, 用你们的光和热,驱散我身上的无知和迷芒, 用你们循循善诱, 指引我走向成才之路,  以让我等能在对列强的技术反攻战争中贡献热情和智慧, 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出一份力, 为人类的发展, 为太阳系的和平, 为银河系的稳定, 为宇宙的和协, 为......

回到正题:
1.  交流伺服, 一般都指三相伺服吗?
2.  楼主的电机绕组是星形的, 还是三角形的?
3.  "伺服电机问题不大!关键是驱动,能否把发电功率安全释放出去"
    "是否可行,在于你那个发电的电机使用的驱动器是否可行。不是什么驱动器都能长时间带发电机的"
    发电的那个电机, 我觉得不需要接驱动电路也行吧, 简单拼几个续流管再直接接负载, 有什么问题吗?
4.   "是由于刹车之后,母线反压达到700+v",  母线是指哪根线, 能不能简单画出来指明下?   另外, 你的刹车是指什么?
5.  能不能简单介绍下"调压器", 网上没有找到解释.
6.  "三相归零", "三相平衡" 是什么概念, 影响很大吗?

网友F:
7.  "从200转2.4KW测起,到1500转9.6KW的负载",  2.4KW, 9.6KW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to奔三十的男孩:
   1.不一定,也可以两相的.
   2,三角型
   3.这个问题很迷茫,我的发电机没有驱动电路.
   4.母线指整流桥之后,IPM之前的线,刹车指IPM控制电机停止(更详细的是软件部分的事),至于刹车出现反压,这个搞伺服的应该都清楚.
   5,调压器其实就是一种变压器
   6.平衡这个跟三角形接法的阻值是否相等有关,为什么不能归零我不明白.
   7.负载算的比较粗略,实际上只有在1000转以后它的功率才能达到2.4KW,4.8KW,7.2KW,9.6KW,(用的12个800W的热的快).昨天他们算了下1500转电机9.6KW负载时,伺服箱的输出功率已达到18KW.
   8.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G:
1,单相供电的驱动器见过,两相???的,那是什么?
3,涉及两方面问题,一部分元器件承反向电压的能力以及发热的问题
6,问问你单位的电工就知道了。电工常识啊!
7,800W的电阻是指在额定电压下功率800W,楼主的情况能这样计算吗?

楼主:
tolg_006
1.不好意思,我说的两相就是单相(两路)
3.我的负载全是电阻.
6.关于三相电接整流桥之后的输出为什么不能归零,既然阁下说是电工常识,那还请阁下赐教.
7.关于负载功率的问题,相信我已经说清楚了"负载算的比较粗略,实际上只有在1000转以后它的功率才能达到2.4KW,4.8KW,7.2KW,9.6KW,(用的12个800W的热的快).昨天他们算了下1500转电机9.6KW负载时,伺服箱的输出功率已达到18KW."
8.谢谢

网友G:
to  小草520:
    1。还有个问题就是,即使驱动器是单相供电。决大多数交流伺服电机也仍然是三相的。
    3.你是发电机出来直接接的电阻?上文中不是说"伺服电机问题不大!关键是驱动,能否把发电功率安全释放出去"
    "是否可行,在于你那个发电的电机使用的驱动器是否可行。不是什么驱动器都能长时间带发电机的"吗?
      我说的问题是针对使用驱动器的情况。
    6.首先,电工常识,是针对修罗兄问得“三相不平衡”和“三相不能归零”的概念而言,电工论坛里有帖子说得很详细,真有想法可以自己找找看。然后关于楼主的情况,使用整流桥我也同意
不涉及到三相不归零的问题。
    7.我要是热得快额定电压220V,功率800W,而我接110V的电压那负载消耗功率为200W。用800×12的算法,不是“比较粗略”是根本不合理!应该根据i*i*r计算。

网友F:
1.  楼主导电方式是二二的, 还是三三的?
3.  我也觉得发电机那边不存在元器件承受反压问题, 没有驱动电路不说,  几个热得快并在一起电阻会很小,  泄流能力会很强的, 应该不会产生冲击电压. 即使是骤停, 发电机那头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因为电流通路还在.
4.  至于"母线反压达到700+v", 我依然觉得很奇怪. 我做直流伺服大电流突然换向时, 也曾出现过烧板子的事, 开始也以为是反压过大的问题,  后来发现是电机的续流串到控制回路造成的, 在适当位置加了个电感就OK了.  出现那么大的反压, 我感觉,  是不是你电路有什么问题, 如果续流通路正常的话, 应该不会有那么高的反压.
7.   "昨天他们算了下1500转电机9.6KW负载时,伺服箱的输出功率已达到18KW."
     按理说, 你的热得快越多, 回路电阻越小, 回路电流就越大, 负载扭矩就越大,  那么, 同样转速下的电动机输出功率越大是没错.   但, 我跟LG都很想知道,  你的具体数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F:
8.  请简单介绍下"IPM"模块, 网上也找不到, 书上又没.

网友G:
ipm,就是智能igbt集成模块

网友F:
那么高级, 新东西吧?  怪不得书上找不到.

网友F:
9. "从200转2.4KW测起,到1500转9.6KW的负载的时候,又电机开始颤抖,三相输出波形不稳,母线电压出现跳动,因为我们是用连轴器连接两个电机,所以怀疑是因为同心度不够"
    刚才做了试验,  电机颤抖,  母线电压出现跳动, 应该跟PWM占空比有关, 也就是跟续流深度有关, 比较确定.

网友G:
不会吧,续流好像是集成在ipm里的,要真是这样恐怕就要换ipm了。有点怀疑。

网友F:
IPM怎么样不清楚, 但PWM占空比高时,  应该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这边的情况是, 同样的电枢电流, 高驱动电压, 低占空比时正常, 而高占空比, 低驱动电压时, 会有电流波动. 我现在除了续流深度不够外, 找不出其它来解释这个现象.

楼主:
1.楼上几位说的电机颤抖跟我这好象不是一回事,同心度不够是我们根据伺服箱输出电流波形判断的,我们的电机空载2000RPM也不都抖.
2.我们老板说发电机三相接整流桥后会不能归零.
3.我们主要是要测电机在1000RPM以上加负载的情况,所以1000以前的负载我们是粗略计算的,1000转电压为218v,1500转为232v,,基本满足额定电压.......

网友C:
作为负载的发电伺服直接三相整流,则整流功率因数很低,发电能量很难均匀、满载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