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有关零线中的电流和高次谐波的问题

楼主(2007-08-14):
零线中的电流很大,最大时大于100A(我们变压器的总电流在1500A左右),而且我们测到了其中含有大量的五次七次甚至九次谐波,请教各位高手:这说明什么,是三相不平衡吗?我们会因此浪费很多电能吗?这是由于我们的动力设备产生的还是接入不适当造成的?

楼主:
是不是没有人注意过这么个问题啊

楼主:
没有人帮我

网友A:
我说说我的看法吧.是三相不平衡,是最可能成在的原因,可以用钳形表卡三相的电流,如果电流不平衡,可以分一下.可能是你接的动力设备分配不均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