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611A 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7-08-14):
本人刚接触伺服系统不久,现有一套SIEMENS 611A的伺服系统(6SN 1145-1BA02-0CA1,6SN1123-1AA00-0DA1,6SN1118-0AA11-0AA1),在运行过程中正常,但每次停止时均要倒转一点。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是否参数有问题呢?怎么调节?

网友A:
"但每次停止时均要倒转一点"
是减速规划太快吗?

网友B:
位置超调了!实际应用必须避免,否则要是在机床上加工零件,就过切了,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