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有铁芯电机,什么是无铁心电机?

楼主(2007-08-14):
经常见到有关直线电机的产品中分为有铁心和无铁心,但是不太理解这两种电机的原理和应用范畴,请教大家。

网友A:
有铁心,推力大,多用于机床等;无铁心,运行平稳,响应快,多用于半导体设备。

网友B:
线圈有铁心,电磁密度大,所以推力大,但是有脉动,因为永久磁铁会吸引铁心嘛,用手推一下没有开电的电机就知道了。线圈无铁心,以上正好都向反。

网友C:
有铁心的是动子里除了线圈还有硅钢片之类。此类电机推力大,可达2万多牛。重负载的一般加水冷。
无铁芯的是动子里只有线圈无其它,推力较小,但推力平滑,响应快。

网友D(2008-09-09):
呵呵,有铁心的是动子(线圈)在定子(永磁铁或硅钢片)之上,推力大,可承受比较大的负载,无铁心式为动子夹在定子中,承载小,但响应快,可能描述的不太清除,可以和我联系交流smith.lee@hotmail.com

网友D:
当然负载大了,发热比较多,需要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