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系列位控模块驱动步进马达

楼主(2007-08-14):
小弟想用三菱位控模块A1SD75P1-S3驱动VEXTA(RKD514H-C)步进马达,应该怎么编程,哪位有类似的程序,可否发到邮箱呢?谢谢!!guochuanwang@sina.com.cn

网友A:
就是发脉冲,不过有多种发法。

网友B(2009-04-10):
兄弟:请问你有A1SD75P1-S3的通讯线吗?不胜感激,\

给一个通讯线的做法也行的.

QQ:343--115--792

jennilin22@hotmail.com

网友C:
AD75是不是SC09那个线啊?

网友D(2011-07-10):
不能做,只能向三菱公司买,而且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