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点动怪问题,头都大了

楼主(2007-08-14):
台达人机,台达PLC,8台台达变频器用485通讯连接,启动,停止,写入都没有问题,只有点动控制不灵,有时可以点动,有时点不动,有时点动不停机,是什么问题,有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发个

网友A:
上面是与一台变频器通讯的程序,不知道你用不用到文本,其中M500是文本中设定的交替型按钮用来设定变频器转向的,X0是开机按钮,X1是点动按钮,X2停机按钮.如果你要求开机时按点动只执行点动的话,你要在程序中再做一点改动才行,具体看你的艺要求了.要是与8台通讯的话你参照这个改一下吧.

网友B:
我这里也遇到台达怪问题
设计的子程序一旦执行就无法退出来,执行条件已经不满足

头疼,没有西门子S7-200好用

楼主:
谢谢YIYI的回复,我去试一下看

楼主:
mov d490 d510是做什么的呀

网友A:
D490里的数值其实就由文本上设定的频率数值,然后传送到D510中.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将文本上的地址改成D510.

楼主:
呵呵,我的是用10吋台达人机,点动后有时不停机,头大了

楼主:
YIYI,你的QQ是多少可以加我的QQ不158517752,我把我的发过去你看看

网友A:
由触摸屏和文本输入数值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不好意思,我们不能上QQ,不过你可以把程序发到我的邮箱里wjy_3715@163.com

楼主:
程序已发到你的邮箱里了,急盼回复!!

楼主:
我的邮箱是ZAZOZI@163.COM

网友C:
请问通信速率是怎么计算的    就像H86=9600BPS   HA0=38400  还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D:
台达软件上看帮助菜单上有如何计算 波特率的 菜单,直接就可以计算出来,很好用的哦

网友E:
没有西门子S7-200好用

楼主:
由于YIYI的帮助,点动问题搞定,在此深表谢意

网友F:
都是好人啊

网友A:
不用客气,大家互相学习。

楼主:
TO:YY

运行中,启动时会以点动的频率运行,而不是用设定好的频率运行,如果再改下运行频率,它才会按运行频率运行,这是为何

网友G:
这个写入指令与RS指令相比有什么优点?
还有就是写入完成后变频器是不是就一直保持运转,要想停止时又要写入其它数据?

网友A:
回复 荷戟独行: MODWR指令是台达中MODBSU通讯的便捷指令,而RS是与不符合MODBUS协议的设备通讯用的比如和西门子变频器通讯就得用RS指令.
对,上面的程序是当按下XO时写入开机命令,按下X2时写入停机命令.

网友G:
这个通讯可以用MODRW指令做吗?

网友H:
没用过台达的,我觉得西门子的好用

网友A:
to荷戟独行:
可以用MODRW做。

to 不怕风的雨: 呵呵可能是用习惯哪个就觉得哪个好用吧,西门子自带的USS库是方便不过台达的MODWR等也不麻烦的而且还有RS。

网友G:
我用MODRW指令一步写入运转方向和运转频率,控制VFD M变频器。外围信号给定后,传送没什么错误,也可以看到变频器有反应(变频器由原来的STOP和FWD指示灯亮变成了RUN、FWD亮,但Stop指示灯在闪烁),但变频器不会运转。
这是为什么呢?
通讯命令是这样写的:MODRW K1 K16 H2000 D100 K2

网友A:
你的频率来源P00设置的也是通讯控制吗?首先你变频器中运转与频率参数即P00,P01都要设置成RS485通讯控制。

网友G:
当然这个设置过了。并且通讯已经成功,变频器已经有反应了。

网友A:
那你现在的变频器可以按设定频率运行了吗?还是只是0HZ,不知道你变频器的是哪个版本的,老的说明书中是P00=04为RS485通讯控制,但是3.02及以后版本的是P00=3为RS485通讯,因为大概看了一下你在其它贴子上贴的程序,觉得怎么不也应该没有频率,所以还是觉得可能哪里设置不对,不过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I:
台达的说明书修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