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7.5变频刹车电组问题

楼主(2007-08-14):
台达7.5变频加刹车电组后,刹车效果不明显,是否变频还有什么参数可以调节呀

网友A:
在用变频器拖动制动电机时,制动电阻起的作用只是起到吸收回馈电流的做用,跟刹车效果明不明显是没有关系的,你把VFD075B43A里的参数修改一下,03-00改成最后一个,(这个你好好阅读一下手册的功能)然后在把03-14与03-15(启动与制动频率)进行修改一下就好了。如有问题。xiangaiyan@yahoo.com.cn

楼主:
谢谢大哥的回复我的是M型的,好好阅读了一下手册,搞定,改了一下参数P11,P13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