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7-08-14):
公司污水系统使用的西门子M430系列变频器最近不能工作,老是故障显示F0022,多次按Fn或者断电都不行,我把负载电机拆了,依然如此,怀疑I/O面板没插好,可是更换多个面板都不行,只好送修了,求助大家是变频器坏了吗?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search-key.asp?key=F0022

网友B:
变频器没有坏!!需要一直将主电源供上!!复位就会好的!!!

网友C(2007-11-23):
我也遇过,和此现象一样,检查I/O面板没问题后,再用万用表测下整流和逆变部分,很可能是功率模块损坏

网友D:
检查一下整流和逆变模块,正常的话,换块I/O板试试,还是不行的话 那就可能是CPU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