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一下为什么显示的是黄色呢??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7-08-1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碰到过,好像是没有变换一般.你的软件是三菱的把.我记得欧姆龙的是黄色的(光标)

网友B:
好像是在调试状态,跟踪调试

网友C:
遇到过!  不过暂时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不过能肯定的是 没什么影响!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这个黄色多PLC工作是没什么影响,但还是想知道这是这么回事呢??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D:
遇到过几次
随便修改一下 再改回去就好了

网友E:
查看你的显示设置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原来是M56后面的分支太多了。

网友F:
应该是不超过24行吧

网友G:
就是行太多了

网友H:
程序过长
在老版本没有提示
新版本软件有
把程序分段即可,从M56下面不要太长

网友I:
是因为开始是用语句表编程,然后转换成梯形图,因为低下语句太多,无所谓的。
7.0的都有,并不是最新的版本才有的。

网友J:
程序过长不会显示梯形图,只会显示黄色.
是因为用语句表编程,并且程序有错误.用程序检查可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