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绕线电机转子接触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7-08-14):
请教一下诸位以下几个问题.有兴趣的请指教.
1、电机转子接触器接成三角形的时候。接触器的电流怎么计算。此时接触器的容量怎样选择?
2、电机转子接触器接成V形的时候。接触器的电流怎么计算。此时接触器的容量怎样选择?
3、电机转子接触器接成星形的时候。接触器的电流怎么计算。此时接触器的容量怎样选择?

楼主:
请大家积极探讨.

网友A(2009-04-02):
没有答案啊!!!!!!!!!

网友B:
一般看最后一级,就是离转子最近的一级,看电机参数上的转子电流,然后看你的接法,电机转子2相接到接触器的几相中,

三角形接法,接触器断一相然仍保证转子三相短接。

v型和星型是一样的,

接触器容量选择就是按转子电流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