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故障

楼主(2007-08-14):
现有一台国产的液压台,不能加压,系统工作正常,请问其他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A:
不能加压还系统正常啊,故障现象没说清,最好有整个工作过程。

网友B(2009-04-09):
先看看油泵的连接器有没有脱落,和看看溢流阀有没有卡死,里面的先导小孔有没有堵死,用钢丝绳的小钢丝通通。

网友C:
你本来的话就自相矛盾,不能加压,还敢说系统工作正常

网友D:
你是说,油泵工作正常,但没有压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E:
压力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F:
既然你说系统正常,那是不是油泵坏了不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