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我下 三菱FR-S540 电流控制

楼主(2007-08-14):
三菱FR-S540实现电流控制的条件是什么 我参照说明书都调过了 搞了一天 快搞散了 它就是不能实现 4-20MA电流控制 兄弟们快来救我一命

网友A:
 1 设外接控制方式.
 2 设电流调节方式

网友A:
 不知道用在什么设备上.是手动调节还是PLC通信调节.把工作方式
理清

网友B:
你的接线是接在4和5端子吗?控制回路输入端子控制回路输出端子
SD
使用电流输入频率设定信号时,
Pr.60~Pr.63(输入端子功能选
择)的某一个设定为 “4”,端子
RH,RM,RL,STR的某一个请分配为
AU(电流输入选择)

楼主:
接线是接在4和5端子 控制回路输入端子控制回路输出端子
SD
是这样的 Pr.62设定为4  现在是SD相接STF或STR 接上就工作 4.5端输入电流10MA 没反应 按面板STOP会停

网友C:
AU与SD端子要接通.

楼主:
这上面没有AU的端子 SD到有

网友D:
怎么会没有AU端子呢,第二排的第五个就是啊.

网友D:
把端子功能先搞清楚,再看参数.

楼主:
我是 FR-S40-3.7K的  端子左开始上排是PC SE RUN 10 2 5 4 下排是SD SD STF STR RL RM RH AM 就是没看到AU两个字

网友E:
先把P60设为4  再把RL与SD短接试试

网友F:
同意二楼的!

网友G:
把变频器打开,看看电路板上是不是有跳线,再看看说明书上是不是有说明。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搞好了 多谢“汗津津”朋友 呵呵 果然高手

网友H: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