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

楼主(2007-08-14):
请问如漏电开关的零线不接在开关上,而是直接并到总的零线进线。设备开机就掉开关,为何啊?????

网友A:
漏电开关的原理是电流回路平衡,如果有漏电就有电流从大地形成回路,漏电开关上的电流就不平衡产生动作电压,使开关动作断开,
你那样接只有进,没有出的电流,不跳才真是怪呢

网友B:
跳就对了,不跳才怪那!

网友C:
学习漏电开关的原理你就不会感到奇怪

网友D:
 漏电开关的原理是电流回路平衡,如果有漏电就有电流从大地形成回路,漏电开关上的电流就不平衡产生动作电压,使开关动作断开,
你那样接只有进,没有出的电流,不跳才真是怪呢
支持!

网友E:
与零线形成漏电回路,漏电开关测到有漏电,

网友E:
安下规接线

网友F:
漏电开关的原理是电流回路平衡,如果有漏电就有电流从大地形成回路,漏电开关上的电流就不平衡产生动作电压,使开关动作断开,

网友G:
漏电开关里有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当进和出的电流不等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