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表格

楼主(2007-08-14):
求助:台达SXplc能否实现表格查询功能。比如:
      根据温度压力对应表,一个温度唯一对应一个压力。现在当检测到一个温度时,要把这个温度转换成它唯一对应的压力。在PLC里应该怎么作呢?
      请详解!谢谢指教!

楼主:
用插值法可以做,但感觉挺麻烦的.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A:
我想你得先确定各点温度对应的压力值,然后将各点温度及其对应的压力值事先分别存放到两组寄存器中,然后用SER多点比较指令并配合使用间接指定缓存器E,F来实现检测到一温度值后,输出其对应压力值.

网友B:
如果是线性的话,做个数据转换比较好做,如果非线性需要有公式应该。

网友B:
把读取的温度数据存在寄存器D0,然后对D0进行数据处理,做运算,把计算出的数据放在D1输出,作为压力的值。需要不停做还是1秒刷新一次可以通过自己写程序定。我的思路,具体的没做。

楼主:
不是线性的,也没有公式,温度和压力的对应关系是无规律的

网友B:
一一对应,就应该有点规律的吧,一点规律都没那怎么做哦。那就不好对应,也没对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