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 P8 和CAD转换;宏变量问题

楼主(2007-08-14):
1.我在P8中打印我画的图纸时图纸中所有汉文的地方都出现小方框,文字都没有了,转成PDF 时汉文的位置都是空的,并且转换不到CAD 格式。
2.我有人做项目时先作个表格,预定好多大的电机选多大的开关,电缆等信息后放置新电机时只选择其功率就能自动配置其它参数好像是红变量做的。这是怎么实现的?能否给我发一个样例?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A:
1.字体设置问题,不是软件问题.
2.宏值.把常用回路的器件的值,比如电机回路,电机功率变化时,它前端的变频器,电缆,接触器,热继,或者熔断器,断路器等都应该相应变化,根据这个道理,在做回路时,把这些值都输进去.那么一次做好,以后就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回路的参数了,电机功率变化,其它器件参数相应变化.

这个最大好处就是只做一次,以后插入时选一下就行了.

楼主:
曹工您好,可我在选项-设置-公司-图形的编辑-字体里设置成宋体了,PDF转换出来还是不能显示中文。具体怎么设置呀?

您说的宏值我还
没有能实现,能否说的具体点。

感谢您的回贴

网友B:
关于宏变量,我现在知道有两个办法.
1.在宏里预先写好常用的一些参数,当插入"宏"时可以选择需要的值.缺点是没法做动态的修改.
2.把整个项目的参数导出到EXCEL文件里,修改这个EXCEL文件,再导入到项目里,好处在与如果做工程时手头正好有个参数表,就马上能拿来用了.

网友B:
在宏的VALUES,可以建立如图的一个表格,这个表格与EXCEL数据是兼容的,可以把现成的表格内容拷贝过来. Placeholder object的使用,具体可看EPLAN帮助,里面写得很详细.不知道曹工用得是不是这个方法.

网友B:
第二个方法是把数据导出到EXCEL文件,临时或永久的都可以.

网友B:
参数选择如图,在EXCEL修改好导回到EPLAN.

楼主:
 感谢大家指点,长见识了。

网友C(2008-10-03):
很详细,但帖子很久没人跟下去,可惜

网友D:
能用吗?我的eplan怎么不能导出EXCEL文件啊,这方法很好,就是不知道我的eplan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哦。有可能是字库文件不对.找个中文字库

网友F(2009-01-13):
找到“宏变量”了,看看~~~

网友G(2010-02-11):
谁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宏怎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