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产品
安全栅和配电器

楼主(2007-08-14):
从现玚来的模拟信号想转化成4~20MA,用安全栅还是用配电器?二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到你提的问题,我很奇怪:现场来的信号不是4-20ma吗,这是不用转换的,除非是1-5VDC信号,那么就不是安全栅的作用,安全栅的作用是当现场短路时自动切断,防止电压到现场产生火花,发生爆炸,只有本安仪表需要,隔爆仪表不需要。它不进行信号转换,安全栅一般有齐纳式和隔离式,齐纳式不需要单独提供24VDC电源,但是需要接地,隔离式不需要接地,但是要给安全栅供电,而且齐纳式不是完全隔离,主要通过限流二极管和电阻进行隔离,而隔离式有很多种,用的比较多的是变压器式的,是完全隔离的

网友A:
如果是1-5VDC信号要转换为4-20madc信号,有专门的转换器,而4-20madc转换为1-5vdc信号,串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在电阻两端取信号。

网友A:
配电器主要是为现场信号提供电源,比如有的二次显示表不带24VDC到现场,那么你就要串一个24VDC电源给现场仪表供电,那么就需要配电器。有的配电器有两路信号输出,有一路电压信号,一路电流信号,所以说当你需要给现场配电时用配电器,但是有的安全栅也可以给现场供电,比如MTL3041,DCS采用无源信号,那么供电的任务就交给了安全栅,
所以你要分清你的目的是什么,安全栅可是比配电器贵呀

网友B:
流血的狼讲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