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产变频器

楼主(2007-08-14):
    我公司一深圳四方变频器(5.5KW)在开机时一直显示(P.OFF)是什么原因?这机以前修过一次。已使用3年。请各位同行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在哪?我是专修变频器的电话13933111337

网友B:
康沃变频器上电显示P.OFF延时1~2s后显示0,表示变频器处于待机状态。在应用中若出现变频器上电后一直显示P.OFF而不跳0现象,主要原因有输入电压过低、输入电源缺相及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C:
变频器坏了

网友D(2008-12-20):
蓝海华腾变频器---性能质量居第一,国产无期它品牌可以替代! 联系电话:13631401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