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难题

楼主(2007-08-14):
我在做程序是涉及到新风温度和室内温度的差越小风阀开的越大,差大到一定值时风阀关死 我没什么头绪。可以用PID调节吗?我想用PID调节。可是觉的好像不是正比例调节 也不是反比例调节。哪位可以指点我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详细的控制情况?总得有个情况说明吧,比如说是为了让室内温度达到设定值,还是?再有,这个差可以是正差,也可以是负差,也就是说,如果室内温度高于新风温度,是要关阀还是开阀呢?PID控制不仅仅是控制正比例或者反比例,只要逻辑要求合理,应该都可以完成。其余只是系统调试的问题。

网友B:
你是要用温差来控制设备是吧,那就用PT100采集那处的温度,在PLC上处理出两处的温度差值作为PID的输入即可,其实在温控方面就有现成的温差PID器,3年前大概4000元左右.

网友C:
程序就在你的叙述里了.
把那个"一定值"做被减数,
"差"做减数.真实差输出到角度。
难道还有别的门道吗

网友D:
说到这里,我倒是想起一个问题:PID反作用在哪设置?
我模拟过,当PV小于SV时,输出就会增大,反之减小。可有时需要当PV>SV时,输出增大啊。我把增益设置成负值,但还是没用。

网友E:
应该不是PID,PID用来调节恒温的话,还可以.用来调风差的话,最好还是自己做个比例曲线或者是公式,然后套用在里面吧.感觉上PID应该是很难达到要求的.

网友F:
路过 帮不上你呀

网友G:
可以用PID做,另外加上逻辑限制,当差压大于设定限值,中断PID输出,赋值0给阀位给定。

网友G:
当PV小于SV时,随PV值 的减小输出增大,当PV大于SV时PID调节会使输出值为零。

网友D:
在此请教一下PID反作用啊.怎么设置?

网友H:
To 春华……
Pid的反作用就是将Gain取负值即可。

网友I:
pv sv 互换位置也可以

网友D:
TO yuanle:
首先感谢您的指点。我上面已经说了,把增益改成负值,仍是正作用啊,如果PV<SV,输出还是增大。还有,我是在S7仿真下观察到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已经实现了 不是用PID 是自己算得公式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输出=32000*(1-现有差值的绝对值/设定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