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电机扫膛保护器吗?

楼主(2007-08-14):
本人正准备自制,因现在值班电工中夜班都是睡觉,哎!没办法,请大家给点意见

欢迎大家加入本人电工群里:27218949

网友A:
不会吧,第一次听说,是电机保扶器吧

楼主:
是的,是电机扫膛保护器,保护由:电机轴承严重磨损\端盖走外内圆/引起的电动机转子和定子之间的扫膛

网友B:
可以,扫膛一般都是电机轴承或轴承台损坏
在电机轴承部位加几个温度开关,锭子铁芯也加几个
当电机轴承损坏发热,温度开关动作后跳闸

网友A:
不错,看来可以实现

楼主:
楼上朋友,你实际用过吗?我怎么觉得控制不是很可靠

网友B:
电机线圈里面安装3个温度开关我试过
轴承损坏是不是会发热,发热是如果能够脱扣不就保护电动机

网友B:
其他方法我还没有想到
不过只有大电机才适应这么保护,小电机很麻烦

楼主:
嗯!只有大电机才适用,不过现在新出厂的大电机都有这保护装置的,如走轴瓦的电机,百分百都有

网友B:
我们30kW电机自己加的,因为轴承不定期损坏
一个温度开关才1~2元,改吧

楼主:
请问楼上,你电机定子里加了几个温度开关?????

网友B:
3个,每相线圈1个

网友B:
我们温度开关很像是85摄氏度的,具体忘记了
电机4KW特制电机,Y50基座(普通4KW中速Y112基座),双鼠笼转子
铁芯比较长。启动电流25A持续20秒,普通热继电器都不管用

网友C:
学习了!!怎么加啊??能讲的详细点吗??而且我对电机扫膛没什么概念!!能解释吗??谢谢

楼主:
我这有两台风机电机,用的自耦变压器启动,110KW,启动时间15-20秒,启动电流1000A以上.正常运行电流才180A,自动的时间根本甩开了保护装置的,电压低的时间,有可能顶跳配电室

网友B:
风机就是很难启动
惯性太大

网友D(2011-05-23):
北京达曼科技有限公司010-82737748

变频器尖峰电压吸收器
开辟电机保护新时代

由于现在所有市售电机保护器,全都是通过采集电流或电压变化的数值,从而达到保护电机的目的;但因各种原因造成的电机轴承损毁,转子偏心,进而造成电机扫膛,烧毁电机的问题这些保护器都起不到保护的功能了,因为只有当电机扫膛后,绕组烧坏短路了,这类保护器才会动做,但为时已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智能化的针对电机轴承进行保护的产品;许多用户只能用人工时刻监视或定期巡检测试轴承处温度变化的方法,对一些大电机进行人为地保护。这种方法有两个弊端存在:1、是增加了人员工作量,加大了企业的人员费用,同时还无法对所有电机进行看护。2、是人工检测必竞是有时间限制的,24小时内不可能时刻不离人,那么在非检测的时间内如果轴承损毁,导致转子信心,电机扫膛,烧毁电机的事故就无法避免了

普通电机由变频器驱动时,寿命大幅度缩短,严重时,几个月就出现定子绕组损坏。由此导致的停产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电机损坏的原因是变频器在电机的定子绕组上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尖峰电压的幅度超过了绕组的绝缘强度,导致绕组损坏。尖峰电压的幅度会达到变频器额定工作电压的3倍以上,例如,对于额定电压380V的变频器,尖峰电压的幅度超过1200V。这种尖峰电压每秒对电机定子绕组冲击上千次,很快就会导致定子绕组的损坏,如图1(a)所示。
另外,变频器还会在电机的轴承中产生轴承电流,轴承中长时间流过轴承电流,会造成轴承的烧毁,如图1(b)所示。
功率越小的电机,定子绕组越容易损坏;功率越大的电机,轴承越容易损坏。

SVA(Spike Voltage Absorber)尖峰电压吸收器就是针对上述问题推出的创新性电机保护产品。SVA并联安装在电机的电源输入端,能够有效吸收变频器在电机上产生的尖峰电压和轴承电流,使电机与变频器完美匹配。
与传统的du/dt滤波器或正弦波滤波器相比,SVA优点有:
1) 与电动机并联安装,简便易行;
2) 没有电压降,不降低力矩,也不影响变频器对电机的控制;
3) 体积小、重量轻,性价比高,特别是对于大功率电机,优势更加明显;
4) 选用方便,与电机的转速和载波频率无关,不用与特定功率的电机配型;
5) 智能控制,根据载波频率和电缆长度,自动调节吸收功率,确保效果最佳;
6) 面板显示信息丰富,可随时了解吸收器的工作状态;
7) 内置保险,故障时自动从系统中脱出,同时,面板上显示故障状态;
8) 全密封设计,适应恶劣的工业现场环境。

图2 SVA吸收尖峰电压的效果

SVA尖峰电压吸收器的核心是高速尖峰电压缓存器(HSSB)和高效尖峰能量吸收器(HESA)。当电机输入电源线上出现尖峰电压时,HSSB实时吸收并暂时存放尖峰电压能量。当缓存器中的能量超过一定量时(具体数值在出厂时设定),控制器打开HESA的阀门,将HSSB中储存的尖峰电压能量泄放到HESA中,将电能转变成热能,耗散到空间。这时,HSSB被清空,准备接收下一个尖峰电压的能量。
SVA面板上的显示信息含义如下表所示:
显示字样 含 义
待机状态 SVA内部电路工作正常,可以进入尖峰吸收状态
吸收尖峰 SVA正在吸收尖峰电压能量
壳体高温 SVA的表面最高温度超过60
满载负荷 SVA的尖峰电压吸收能力已经全部发挥

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1) SVA与电机并联连接,接线没有相序的要求;
2) SVA的连线不要大于2米,SVA的安装位置与电机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8米;
3) SVA工作时,外壳发热,这是吸收能量的正常表现;
4) 面板上的“满载负荷”点亮时,建议安装散热选件。

技术规格
过冲电压吸收原理 实时检测尖峰电压,高速缓存尖峰电压能量,然后将电能转变成热能,耗散到空间
轴承电流吸收方式 高频共模电流旁路网络
额定电压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为400Vac,690Vac,型号中用后缀“4”或“6”表示
变频器载波频率 小于12kHz
允许电机电缆长度 300米
工作时壳体温度 小于90ºC,环境温度为40 ºC
面板显示信息 吸收能量状态,负荷状态,故障状态
工作环境 -40 至 +50ºC,最高海拔3000米,相对湿度95%
尺寸、重量 35018050,4公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第一次听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第一次听说,是电机保扶器吧

网友G:
加装热继电器和内嵌温控开关 很多大功率电机都是做到了双重保护

网友H:
参考高压大电机的保护      绕组侧温  绕组加热  轴承测温  轴承跳动量等。。。。。

网友I:
我就是值班电工,电机扫膛和值班电工睡觉没多大关系吧~

中修项目中就是要检查轴承和给轴承加注润滑脂,来保护电机轴承,防止轴承损坏,从而避免发生扫膛。

在一些大型电机中就已经有轴承温度探头,至于在小型电机上加装类似的装置似乎没多大必要,不过自己可以尝试,可以节省一些维修费用。

主要要得到轴承发生故障时的温度,达到此温度切断电源对电机予以保护,可以安放温度继电器在轴承附近,楼上有人说在线圈上安装温度开关,这样的话比较难区分是过载还是轴承问题。

老贴了,不知道楼主实验成功没有。

网友J:
              其实电机扫膛一般很少发生,除非是电机抖动、振动很大,第二.电机应该定期二级保养,拆下来检查下轴承及轴承端盖是否有间隙过大,还就采用的润滑脂要用好点,耐高温的钙基润滑脂。更换轴承要买质量好的轴承这很关键。

网友K:
扫膛保护器是什么,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