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ES60是否支持线圈多重输出?

楼主(2007-08-14):
如题
我在子程序使用输出线圈多重输出下载时正常,就是运行时线圈能够输出就是无法断开
1个线圈最多输出4次

网友A:
为什么要使用线圈多重输出?

网友:
如果使用置位复位可以多次使用,如果是用OUT那么得保证在程序中只有唯一的个的OUT线圈但是可以有多个条件触发使之输出,但不能是存在多个条件触发多个同一的OUT线圈,否则OUT输出不能正常按想法工作.

网友B:
是不是控制子程序跳转的条件断开了

网友C:
一般都不可以

网友D:
可以用M做转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