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为什么老溜钩

楼主(2007-08-14):
MM440用于起重机起升机构为什么老溜钩,各位大哥帮帮忙,速回

网友A:
 你都用了什么功能,你明天可以拨打siemens免费技术支持8008104288

网友B:
设置问题

网友C:
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或PLC程序做的不到位,FDT电平设置了没有?频率下降到一定Hz时要有一个继电器输出信号来控制抱闸,要么在程序里再将时间提前一点,来个提前抱闸.

网友D:
我们使用sew,关于提升问题需要设置一个预磁化时间这个参数。
提升时电机启动和报闸不能同时动作。因该需要一定时间的间隔。

网友E(2009-05-23):
零速度时设定200%的力矩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