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07-08-14):
三相导步电机 50 Hz时7.5 KW,求30Hz时电机功率多少?

网友A:
三相异步7.5 KW电机在30Hz时,最大输出功率:
7.5*30/50=4.5KW

网友B:
好象没那么大,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A:
首先得说明:以下推论属于定性、近似地分析,并非绝对定量。
变频器在0-50Hz(工频)频率时,最大的输出转矩是恒转矩型,即50Hz时与50Hz以下时输出的转矩是相等的。
众所周知,电机的输出功率=转矩*转速
由于电机在50Hz时与50Hz以下时输出的转矩是相等的,仅仅是转速不相等。
因此:电机在n *Hz时的输出功率=电机额定功率(50Hz)*n/50

网友C(2009-05-28):
7.5kw电机额定功率380X15.4=5.852KW.30时3.5112KW

网友A:
“7.5kw电机额定功率380X15.4=5.852KW”“30时3.5112KW”

以上是什么计算公式?依据是什么?

网友D(2013-02-06):
三相异步电机 角接   有功功率w=相电压U X 相电流I X 功率因数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