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图上的两个圈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7-08-14):
详细图片我过几天在画上来!!大家先帮我看看这个图上的两个圈指的是什么元件啊??谢谢

楼主:
怎么我的图看不见啊??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变压器

网友B:
互感器,或变压器 欢迎大家加入本人电工群里:27218949

网友C:
单相变压器的符号。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罗尼在 2007-8-14 21:00: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变压器

--------------------------------------------------------------------------------------------
就是变压器

网友E:
单相变压器

网友F:
不会是电流源吧

网友G:
单相变压器。

网友H:
变压器.上面的圈表示1次线圈下面的圈表示2次线圈.

网友I:
如果是供电线路系统图,表示的就是单相变压器或者电压互感器。图纸再完整一些,加上字符符号才好确认。

网友J:
像是电压互感器

网友K:
是变压器,

网友L:
变压器,在变电所等的示意图中代表变压器

网友M:
电压互感器

网友N:
单相变压器的符号

网友O:
  互感器,或变压器

网友P:
《GB-T4728.6-2000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6部分:电能的发生与转换》规定:该符号就是“双绕组变压器”的符号。
    但放在你图上明显说不通......也可能你的图纸有问题......

网友Q:
你这是在什么设备的啊

网友R:
什么设备的图纸啊,看不大明白

网友S:
我看象plc的输出电路图

网友T:
变压器或互感器

网友U:
在高压电工的图里它是代表变压器。

网友V:
在高压配部分代表变压器

网友W:
电源同步

楼主:
to  富兰克林: 能讲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X:
看不懂,有那位大鸟能讲清吗?

网友X:
好像有个是发光二节管,和接受三节管。我是指的左边那个图。

网友Y:
是一个光电耦合电路,在PLC中是一个减计数器电路

网友Z:
按你的电路分析应该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AA:
是两个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