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000H/编程接口?

楼主(2007-08-14):
请求帮助,有欧姆龙C1000H-PLC 上有2个接口,一个是RS-232C,另一个是RS-422,它们有能用于编程的接口是那个,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特求救.

网友A:
没听说过C1000H能直接连电脑的
不知道你到底要搞什么?
需要模块的
真服了

网友B:
C1000H与计算机连接所需要的配置:
方案1:
        C1000H + C120-LK201-EV1 + 9针/25针转接电缆(特殊接线)
方案2:
        C1000H + C500-LK201(3)-EV1 + 9针/25针转接电缆(特殊接线)
         此方案需要PLC底板具有空余插槽。
方案3:
      C1000H + C200H-IP007 +CPM1-CIF01+ 9针/9针转接电缆(特殊接线)
                  CPM1-CIF01还可直接用于CPM1/CPM2/SRM/CQM1/C200HE/HG/HX(-Z)等机型的编程.
          编程软件,对于此种机型SSS/CPT/SYSWIN/CX-PROGRAMMER的所有版本都可以用,CX-PROGRAMMER 6.0.

我半年前刚做的改造,有问题可以发信给我。
circinus@sina.com

网友C(2011-04-02):
你可以使用SYSWIN编程软件,通过欧姆龙的上位机模块连接电脑进行编程、下载、监控PLC,如需要通讯模块C120-LK201-EV1 ,你也可以联系周工手机:13967587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