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在危险区,用啥开关控制执行机构的进给

楼主(2007-08-14):
我这用的是半自动设备,右手在装工件时,左手容易误操作,清各位大侠参谋一下,按个啥开关,可以使手在时,执行机构不进给,手撤出时才可以进给。

网友A:
红外感应装置,很好解决

欢迎大家加入本人电工群里:27218949

楼主:
大侠的电话是多少,装置需用多少钱

网友B:
同意2楼的建议.

网友C:
还是用那种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
  2只开关串起来,放在身体的2侧,必须用2只手同时按下开关才执行.....

网友D:
对,同意楼上,再加上用脚踩着才行,那更安全了。
印刷厂的裁纸机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E:
双手操作是必须的,加光电开关更保险

网友F:
你要是舍得花钱的话,最规范的做法是用安全继电器.双按钮+红外+安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