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什么没用电机械电表会转?

楼主(2007-08-14):
邻居家的机械电表在所有用电设备都关了的情况下也会很缓慢地转动,请问是这是为什么?要不要换电表啊?

网友A:
理论上允许有一点转动,但肉眼应该很不明显吧
如果用肉眼可以看到转动的话,说明表有问题
以上是个人认为哈

网友B:
没有用点的情况下,表不应该转动。因为表里头的电流线圈没有产生磁场,没有交变的磁场产生,所以电压线圈产生的磁场把铝盘牢牢的吸住。而实际上转动了,我看是否是线路有漏电的情况发生,还有电视机等用电设备是否处于待机状态。再者,出现这个问题,可以调整表的机械装置,让表变得“不灵敏”,就不会转了

网友C:
有漏电,要小心呀

网友D:
1.电表该校准了,时间长
2.有的电器关了,里面还用电 如电脑等,开关没有关闭总电源
3.楼上所说的漏电

网友E:
把总闸拉掉,就是表下面的那个,如果还走,就调一下铝盘旁边的一个螺钉,就是长时间没校的缘故

网友D:
大华在线: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5 8:37:00
把总闸拉掉,就是表下面的那个,如果还走,就调一下铝盘旁边的一个螺钉,就是长时间没校的缘故
你自己跳可是偷电

网友F:
1.日光灯L/N接反了,
2.电视机等电子设备在待机状态,
3.插座带发光二极管,且在发光,
3.有漏电情况.

网友G:
除了以上所说的之外,还有电能表本身的问题,即潜动不合格。

网友G:
应该先把家里的总开关断开,看是否有转,如果还专就要求供电公司给换一块表。

网友:
关掉总电源,再看。如还转说眀表有问题了

网友H:
这是电表的潜动现象,必须到计量部门校调

网友I:
把进线铡刀关了,再看看,再转就去3.15

网友J:
要看是否确实没有耗电或漏电。

网友K:
瞎玩儿: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5 9:04:00
应该先把家里的总开关断开,看是否有转,如果还专就要求供电公司给换一块表。
---------------------------\\
好像是必须校正吧,楼主千万别私自调,不然说你偷电

网友L:
用排除法,应该不是很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