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带互感器电度表怎样接线

楼主(2007-08-14):
最好给小弟来个图,,谢谢了

网友A:
电表说明书上面有

网友B:
 一般的电镀表在接线盒小盖的背面都有接线图

网友C:
说明书上都有啊,建议你看看

网友D:
建议先学电工基础

网友E:
朋友看来你还不够当一个合格的电工/
欢迎加入电工交流群:27218949

网友F:
电度表说明书上应该都有的啊

网友G:
TO:WW2
说得有道理,电度表说明书都有

网友H:
电度表说明书上应该都有

网友I:
应该不是电工在提问.

网友J:
电度表说明书上有很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K:
在我面试的电工中,起码有一半以上不会接三相四线带互感器电度表的!没办法,他们没有生存的压力!大不了再回家吃奶!!!

网友L:
  接线柱盖板上应该有吧

网友M:
很简单的问题,电工都会的。

网友N(2008-11-02):
为啥我的互感器配电表倒转啊

网友N:
没接错啊,就差吧互感器的抽头倒接了

网友O:
有没搞错 那你家就在偷电了哦     小心哦

网友P:
兄弟了呀,看看电工手册呀

网友Q:
电力计量稽查qq908455233

网友R:
电表说明书上面有 ,电表盖上也有,研究一天终生难忘

网友S:
接线柱盖板上应该有

网友T:
当一次侧线圈电流从L1流向L2那么二次侧电流就从K1流向K2,那么就是K1接电表电流线圈的进线端(1)K2接电流线圈的出线端(3)三相电表依此类推

网友U:
学电工基础先

网友V(2008-12-15):
就这么接,按照图纸

网友W:
我在工作中与到这种接法,用25楼图来讲:1、2接A相,3如图接,4、5接B相6不变,7、8接C相9不变,且电度表的电源线从互感器总穿过,不知为什末?

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X:
在实际电路中,3、6、9还要接地。是电度表测量的电源线穿过互感器,电度表的电源线是不穿互感器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W:

我在工作中与到这种接法,用25楼图来讲:1、2接A相,3如图接,4、5接B相6不变,7、8接C相9不变,且电度表的电源线从互感器总穿过,不知为什末?

请各位老师指点。

你说的是不是不用湖感器的接法.1,2进,3出.4,5进,出.7,8进9出.

原则是电压线圈接电压,电流线圈接 电流.

网友Z:
你说的应该是不用互感器的接法.1,2进,3出.4,5进,出.7,8进9出.

(1、4、7)是电压线圈的接线端。(2、5、8)是电流线圈的同名端接到每个互感器的L1端

(3、6、9)接到每个互感器的来L2端,并接地、

至于电度表的电源线要从各自的互感器穿过,主要是为了把表损也计到表里去,一般忽略不计

网友AA(2009-04-17):
顶上

你说的应该是不用互感器的接法.1,2进,3出.4,5进,出.7,8进9出.

(1、4、7)是电压线圈的接线端。(2、5、8)是电流线圈的同名端接到每个互感器的L1端

(3、6、9)接到每个互感器的来L2端,并接地、

至于电度表的电源线要从各自的互感器穿过,主要是为了把表损也计到表里去,一般忽略不计

网友AB(2009-05-29):
阿特 饿他dsg f

网友AC:
如25楼图如果把A1,B4,C7接到A.B.C线另一端会出现什么问题呢?40倍的互感器

网友AD(2009-08-08):
1、4、7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S1端,即电流进线端;3、6、9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S2端,即电流出线端;2、5、8分别接三相电源;10脚用4个平方的线连接主零线,因为主线粗进不了10脚。为了安全,电流互感器S2端连接后接地。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测量取样必须与电压取样保持同相,即1、2、3为一组;4、5、6 为一组;7、8、9 为一组。

网友AE(2010-08-10):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须有一端接地,s1接地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