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300测量圆锥体容器液位

楼主(2007-08-14):
我有一难题请教各位大师.
1.要求编写一个测量圆锥体容器液位(单位:L)的程序;
2.主要硬件--压力传感器4-20mA, PLC S7-300,HMI OP270 or WINCC
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如程序实例,不胜感激!
E_mail: lijian_686@126.com

网友A:
S7-300的搞不懂。不过,可以提供一个思路给你。你上面的条件,关键就是找到液位与压力与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关系。至于用什么样的人机,到是其次,PLC程序对了,只是一个调用的过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致newchp:
您说得对,无论什么样机型都行,只要思路对了.还望您能详细地介绍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程序问题,是数学问题,问数学老师吧,或问中学生.

网友C:
测液位不要用压力传感器吧?可以用液位传感器,例如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网友D: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量化程序,你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罐,如它能装1000L那么4mA=0L 20mA=1000L 还要在压力传感器上设置相对应的量程。

楼主:
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E:
你是想要思路还是程序?
思路:1、因为你用的是压力算液位,所以要有液体的密度;
2、先算出圆台的体积,设其高度为L(和压力线性对应),根据第1步可算出体积。
3、切不可把4-20mA和体积对应,因为它们不是线性对应。
另外,为什么不用液位计呢?有的比变送器还便宜。

网友D:
TO:春华★秋实,我不认为你的说法,你太书本化了。

网友E:
TO 彩虹:
这位朋友,如果有好方法,请拿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F:
我认为体积是和压力成线性关系的,我们可以计算体积,进一不计算液位, 彩虹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忘记了液位和压力不是线性关系, 春华秋实,看起来很全面,跟没说一样,液体的密度为什么不一样了,只是一个小容器,密度变化不会很大,可以不记

网友E:
TO 王3:
我没说液体的密度改变啊,请看清楚,谢谢.你说的" 我认为体积是和压力成线性关系的",你绝对是错误的,因为不是圆柱或截面积相同的容器.压力只和高度(即液位)成线性关系.
还有彩虹,你能说说你的方法吗?我感觉有些东西不靠书不行,难道空想啊?

网友G:
首先谢谢各位兄弟的关注!!!这段时间我也尝试着做销售,其实销售也不是想像中那么容易,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看各种不同的脸色,讲不同的话,不再像干技术时的脾气,不用去管客户接不接受,不用去管他的感受,以事实去说服他,销售的最大特点觉得是一定要顺着客户的思想去说服他,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学会蒙

网友E:
TO ih 小:
我不知道你这位朋友来这的目的.另外,如果你说销售是蒙,我绝对不赞同,因为:蒙,绝对不是销售的理念.销售是以诚信服人!
还有,来这多交流一下技术不是更好吗?这毕竟是工控论坛.

网友H:
用压力测量液位,是开口容器吗?或者容器内压力恒定吗?如果是,按春华秋实的算应该没有错

网友F:
那我要问一下,压力变送器是测的什么压力,测水压是和高度成线性的,测底部压力是和体积成线性的

楼主:
非封闭式(没有压力)圆锥体容器。

网友I:
卖弄一下:圆锥体积公式V=3.14×R×R×h;压力P=Ρ(密度)×g×h。推算圆锥体积公式V=0.333×3.14×R×R×压力P/(g×h)。

网友E:
TO hooko:
其实圆台的体积公式有点不好算,有时你可以根据情况转换一种计算方法,彩虹说我太书本化了,确实也是的。有时要那么高的精度没用的,你可以借鉴一种近似算法。比如,开方可以近似为一个加减乘除法,这样就会得出极简单的对应关系。 另外,也可以用折线法近似表示,这是彩虹给我的启示。

网友E:
TO 彩虹:
我真的应该谢谢你,使我学会了一种转换思维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