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原理

楼主(2007-08-14):
10KV变压器出来后的单相220V电源接漏电开关。整个线路没有负载。漏电开关的出线N与保护地线短接,漏电开关会跳闸吗?

楼主:
请说原理

网友A:
不会跳。现在常用的漏电开关是根据检测零序电流原理做成的。我的理由是: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是检测零序电流。因为漏电开关的出线端没有负载,即相线没有与N构成回路,而出线端的N与保护地线连接,即N与保护地线等电位,那么,N线与L线并没有零序电流流过,故不会跳闸。

网友B:
10KV变压器出来后的单相220V电源接漏电开关。整个线路没有负载。漏电开关的出线N与保护地线短接,漏电开关会跳闸吗?
略有负载尽可能跳

网友C:
离变压器的距离近了不会跳,远了就不行。

网友D:
我也是如此认为.

网友E:
肯定会跳的!输出电流不等于输入电流就动作了.漏电开关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

网友F:
没有负载不会跳,有负载要看线路电阻和接地电阻的情况,离变压器近可能不会跳,远了很定跳出

网友G:
应该不会吧
不过
没这样试过

网友H:
晕,输出N(经过漏电开关)与保护地线短接.那肯定会跳的.除非变压器空载没用电,那不会跳的哦.

楼主:
变压器是空载的

网友I:
有些漏电断路器N是直通的应该不会跳

网友J:
马上就跳

网友K:
不会跳,没有电流回路

楼主:
到底会不会跳,欢迎讨论

网友L:
我想问你为何要这样接线???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是检测零序电流,零序电流达到动作电流就跳,整个线路没有负载?线路是接上开关吧?合上开关时线路会有一个充电电流的(线路=于电容),因为PE线和N线接在一起,肯定有零序电流,零序电流达到动作电流开关就跳.加负荷不用说了!
我想问你为何要这样接线???

楼主:
我说会跳,我一同事跟我相反.但我技术有限,不能解释清楚.
只好找大家帮忙,弄明白.
谢谢大家!
欢迎继续讨论

楼主:
学习,不懂就问

网友M:
还不错,有点价值。

网友N(2007-09-20):
会 零线接地【技术有限哦】

楼主(2008-04-19):
【技术有限哦】会 零线接地【技术有限哦】

网友O:
不带负载不会跳,加上负载会跳.

网友P:
呵呵,会跳.漏电开关的出线N与保护地线间有电位差.

网友Q:
应该会跳闸,地线多多少少会有漏电流

除非不用电

楼主:
同意:几,呵呵,会跳.漏电开关的出线N与保护地线间有电位差.

网友R(2009-04-27):
不会跳,N与地线短接就算漏电N线互感器检测到的漏电电流被地线抵消。不会跳的

网友S(2010-03-31):
家里都有一个小的配电箱,里面一般都有3根进线,火  L、零  N、接地线 PE  . 本人曾经不小心零线与接地线短路(线路无负载),漏电开关动作。以上就好象是一个实验,验证了这个问题,所以漏电开关是会动作的。

网友T:
假如零线和地线等电位,不会跳,有电位差会跳的。一般只要一用电,都有电位差的,应该是合不上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