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0与200通过PROFIBUS如何连接

楼主(2007-08-15):
大家好,我现在向大家求助,请问:用314C-2DP作为主站,用226+EM277作为从站,应该怎么组态硬件.怎么设置通讯.是否在200和300 的编程中都需要加通讯程序,通讯程序是否是有一定格式的.200的地址是按绝对编址从0.0开始还是要在300硬件组态中指定范围.
谢谢大家了.急盼恢复.

网友A:
我没做过,但也说几句,就当是顶一下吧。
1、组态一个S7-300站
2、在网络组态中加入EM277
3、在S7-300的OB1中调用FC1,FC2(一个接收,一个发送)。当然也可以在OB1直接调用DP_SEND、DP_RECV
4、设置FC1、FC2中的参数。

楼主:
现在刚弄好硬件组态,剩下几步还在研究     .

网友A:
可以在300只指定通讯的数据。
另外,如果做好了,请把您的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不会,学习!

网友:
300里需要HW 硬件组太,设置数据范围,地址偏移等无需编程,200里需要特定的编程,详细程序200手册里有,就这样,数据就可以上下通讯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楼主:
谢谢大家,明天清清脑子再开始做.

网友C:
楼上的楼上说的对。保持队形。呵呵

网友A:
我看到过高手讲解,大致是这样的: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与S7-300的组态EM277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1、插入一个S7-300的站;
2、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  Install new GSD,(菜单OPTIONS>导入GSD文件)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这里我不知道怎么选择GSD文件。S7Data有很多GSD文件,为什么选这个呢?)
3、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 Additional FieldDP EM277,并且根据您的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通讯方式(不知道字节数怎么对应选择通讯方式,就是字节数确定了,我改怎么判断选择哪种通讯方式呢?)
4、根据EM277上的拨位开关设定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

楼主:
楼上的不知道的几点也是我不明白的.http://www.opc-chin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8  不知道这篇文章对你有没有帮助,呵呵好像求助的是我啊.晕~~~

网友B:
S7Data有很多GSD文件,为什么选这个呢?)
每种profibus从站都有自己的GSD文件
就是字节数确定了,我改怎么判断选择哪种通讯方式呢
根据要通讯的字节数,就可以选择,如8字节,16字节等,就像PPO类型选择一样

网友D:
用主从通讯比较简单,只在300硬件组太中设置偏移地址就行了

网友A:
TO wdlx:
你说的网址我打不开 :( ,不过仍然感谢!!现在很想自己试试,但又没条件.所以只有模拟的我才能试.

网友A:
GSD文件怎么选择呢?那么多的,不知道根据什么选择啊.另外,没有的GSD文件到哪下载?我去西门子网站没找到啊.谁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E:
根据订货号选择阿

网友F:
200的地址是从5000.0开始的,无须编程,只要把地址上传放入变量区即可,300里要编程。

不会,学习!

网友:
楼上,谁告诉你从5000.0开始的?地址可以自由定义

网友G:
其实很简单,把邮箱给我,我可以把资料发给你。

网友A:
TO 子夜小雨:
yiaizuo@163.com.谢谢!!

楼主:
偶今天在网上下了些资料,300和200通过MPI连接好像要更快点,我是说传输速度,不过300编程里要调用两个特殊的系统功能SFC67和SFC68.好像比较复杂.网上说通过PROFIBUS连接时,要将需要传输的地址300放在PQB,200放在VB,看不懂.我手头有点资料可是看不懂,有谁需要我给他发.

网友G:
资料已发出,注意查收,不知是否能够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