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0与200通过PROFIBUS连接

楼主(2007-08-15):
大家好,我现在向大家求助,请问:用314C-2DP作为主站,用226+EM277作为从站,应该怎么组态硬件.怎么设置通讯.是否在200和300 的编程中都需要加通讯程序,通讯程序是否是有一定格式的.200的地址是按绝对编址从0.0开始还是要在300硬件组态中指定范围.
谢谢大家了.急盼恢复.

网友A:
  首先加入EM277的GSD文件,在CPU的DP口建立连接,将EM277拖到PROFIBUS线上即可,
  200的地址可以从0.0开始也可以在300组态中EM277的Parameter Assignment中进行选择。只有V区的地址不被重复使用即可。
  还有具体问题,可以登陆www.beichen-automation.com论坛交流。

网友B:
TO bca:
请问怎么加入EM277的GSD文件?

网友C:
你可以到siemens网站上去下载一个,然后把它拷到step7 安装目录s7data gsd里面,打开step7的硬件组态页面,把右面列表关掉,然后刷新一下硬件就可以了

网友B:
siem0024.gsd  siem8037.gsd  siem8042.gsd  siem0738.gsd  这么多都是做什么的呢?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D(2007-10-24):
http://www.dndev.com/Profibus/profibustr/system_2.html
给初学PROFIBUS的推荐个网址,里面讲述了如何组态及如何添加GSD文件,另外你看不懂GSD文件可以打开看Model_Name就可以知道是关于什么的.

网友E: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F(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